高手请进,T60无待机 研究了大半天实在无语

楼主(2012-03-3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T60独立的主板,故障:没有待机不开机,  1901E  28脚ON3  3.3V(正常) ,21脚供电脚正常, 22脚SHDA控制脚也有3.3V ,唯独4脚才0.98V(正常为3.3V)  ,PMH7联想芯片7脚 3SW供电正常3.3V,17脚-SHUTDOWN2 也有3.3V, 24脚 -PWRSHUTDOWN也有3.3V, 25,26脚也有1.6V ,联想芯片的76脚输出M1-ON开起信号也有3.3V 经过R866 10欧电阻到1901E的4脚, R866没有坏,   1901E的外围电阻电容全换过了,联想芯片,东芝芯片。1901E全换了 ,  4脚的电压还是0.98V ,有哪位大师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把3 5 V 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那个是10K不是10欧,其实应该可以直接在28脚飞线,即然ON3ON5都是受控于M1 ON,而它确实发出来了

网友:
东芝芯片73脚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把1901的4脚挑起来,测一下对地二极体值,看是不是板层间短路了

网友:
4脚是什么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