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代换方法

楼主(2012-03-31):
请师傅指教笔记本CPU的替换方法,从CPU上面怎么知道他是奔三还是奔四,迅驰。又听说要看北桥来分,但北桥型号那么多。怎么知道怎么代换啊

网友:
看北桥是可以分的,但是我认为麻烦点,直接看CPU分好点

网友:
。。。我一般看频率

网友:
挺复杂的!!上百度查查看就又

网友:
看外频,主频,针脚

网友:
确实有点复杂的哈

网友:
我也分不清楚,看看北桥,再看cpu频率,最后就只有上网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