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死机蓝屏

楼主(2012-03-31):
K22开机运行一点时间还会掉电、蓝屏、死机。  问题出现过后还要等几分钟把电源拔掉再插上适配器,又能开机, cpu.内存.硬盘.都换起试了, 还修过南桥,问题依旧。不知道这个问题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请大家帮帮忙...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蓝屏死机 会不会是温度散热造成的 啊  因为你说过一会才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