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插电就短,求思路@

楼主(2012-03-31):
到处电容短路,求简明又完全的诊断步骤,拆了一天也没找到坏的元件
补充内容 (2012-4-1 09:59):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显卡5V上下场管全烧掉了,导致短路,害我拆了一天的电容。
显卡

网友:
考虑下主供电短

网友:
用电击法呀。

网友:
到处都短?全板都短呀

网友:
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分路法,分成一部分一部的就拆好些,电烧法很容易烧坏其它东西

网友:
一部分一部分断开检查看看!!这样总能查到问题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先锁定短的大致范围,再用烧机法烧(低电压大电流),很快就可以找出问题元件。
同意楼主:
5.0
hero19771213
同意楼主

网友:
江江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断路分段确定位置在烧呀

网友:
哎,真是个杯具

网友:
烧一下就能明白到底是 主供电芯片 还是其他元器件问题!!!

网友:
烧鸡大发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最好先分段,在烧机法,低压慢慢掉高。

网友:
显卡5V的MOS管?插电就短? 不会是待机5V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