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求问题DSL速率问题!

楼主(2012-03-31):
我想问下路由器里面看的到这个速率是不是只有电信的人才可以调它!除了内部的人调这个速率,这个速率是一定不会变的吧?
我的网络掉线电信换了带路由的猫,然后测到网速只有4M,我本身拉的8M的,看那个速率也是4K多,打10000号,他们调了下9880K速率!
今天看又变成5882K的下行速率,我现在怀疑电信人是不是在搞鬼! 求解释。。。。谢谢!

网友:
衰减有点大,打10000号让他给你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
你的线路太差了,不是一般的差,你那应该会老掉线,叫电信的来换线吧。

网友A:
不光是你一个人被捣鬼,所有的人都被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你一个人被捣鬼,所有的人都被导轨

电信是*脏话*烂。。。。。不过没其他选择

网友:
投诉了下   现在的结果   大家看看现在怎么样  我拉的8M的!

网友:
大家一起打1000快换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