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一体机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2-03-31):
前两天接到一台同行的联想3000 C305一体机,不能触发,拆机主板是广达的QU1,在论坛很艰难找到了图纸(论坛的搜索功能要升级一下了,不好使啊)

测待机5VPCU/3VPCU,+3.3VALW,+1.2VALW,都有了,南桥晶振也起振了,
触发开关有3.3V,按下测PWRBTN#有跳变,

测到DNBSWON#有问题了,不按开关也会不停的跳变,

继续用示波器测后面的RSMRST#,SUSB#,SUSC#,SUSON,MAINON,VSUS电压也测到有跳变,

再测各VSUS电压没有短路,把DNBSWON#脚挑起,测DNBSWON#南桥端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有3.3V电压,再测后面的信号没有跳变了,再测EC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

测BIOS也是一样的跳变

以为EC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也是一样不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大家帮忙分析会什么地方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2-4-5 21:44):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个新的就好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I/O或南桥!

网友:
量下挑起的io引脚触发是否有跳变 若不正常查io工作条件 否则更换南桥

网友:
笔记本有过这样的情况,是有个进I/O的信号不正常引起,不过我忘记是哪个信号了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给我听

网友:
干了IO就换南桥吧。还不行就要慢慢查了

网友:
你用表笔   点南桥晶振  在试一下

网友:
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