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3691p RTCVCC无。

楼主(2012-03-31):
如图,RTCVCC对地二极体值0.376V,三个小电容和电池全折了,无效,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PR23和PR24阻值正常。

网友:
不太清楚,等高手来解决吧!

网友:
在C41两端强行加1V的电压。如果南桥温度不正常那就是挂了。温度正常那就是C41前面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PQ4导通条件到了未?

网友:
就查RTC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