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联想显示器上两灯管烧断,换了还是暗

楼主(2012-03-31):
一台联想22寸液晶,顾客拿来的时候,亮一下,就暗了,用点屏工具点了一下,亮了,确定是高压板坏了,报价,把一体板高压部分拆除,换上通用板,本以为一切顺利,哪知道装好机后,上部灯管不亮,原来灯管也烧了,再报价,顾客同意换灯管,一个多小时功夫换好上部两根灯管,(反光槽有点发黄了,也没在意),换好后四根灯管全亮了,但感觉屏还是很暗(仅仅比原来亮感觉好了些),怎么办??大虾们救命啊!!!!!

网友:
难道是灯管质量不行吗?没装机之前,点了一下灯架,感觉蛮亮的啊,或者是反光膜之类的没装对?

网友:
换了两根灯管还是全换了?

网友A:
会不会是有漏光?

网友B:
楼上 说的不错 应该是漏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有漏光?

以前换笔记本灯管有漏光过,这次没有,这次比较小心,只要反光槽没有变形就没有漏光

网友C:
最好全换了,灯管又不贵,灯管老化会不会造成输出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全换了,灯管又不贵,灯管老化会不会造成输出不平衡?

感觉有点像,换屏后,感觉下半部分更暗了(下半部分灯架没有拆),不过上下两半都亮起来了,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要一个坏了,另一根也就快结束了!全换了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 说的不错 应该是漏光

上次换个笔记本的灯管,漏光了,画面的确也暗了很多,但这次没有明显看到有漏出来的光,应该没有漏光吧

网友:
你把四个都换了看看

网友:
看帖子说的 漏光现象是存在有.再一个有些灯管存在一个"激活"过程..就是刚点的时候.可能2头亮..点几分钟后.整条均匀亮起来.

网友:
修好原机高压板吧.亮度肯定好些.再就是4根灯管都要换.

网友:
怎么亮度和高压有相连的吗?、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亮度没调好呢?你也可以测下下面的灯管,看亮度没有够亮

网友:
楼主发个图看一下呀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下面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肯定要4根都换  不要偷懒 要不然亮度不均匀的  重点是  你自己的说了啊   主是要灯管架里的膜发黄了 所以光没聚集到屏中间来  所以屏亮度效果不明显  个人建议把灯管架子换了  如果有的话

网友:
灯管最好全换。因为没坏的灯管也老化得差不多了。新灯管和旧灯管混用就造成亮度不均匀,旧的灯管一坏又容易造成二次维修。反光膜最好不要装反,不然会很暗的。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

网友:
今天已经修好了,分析了一下原因,一、没有把上下灯管全都一起换,虽然这个显示器只用了两年多,但上下灯管都老化了,只换坏掉的上灯管,还是亮度不够。今天用带架的灯管把上下四个灯管全换完了,结果又亮了很多。二,反光板发黄,今天装好后,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反光膜的上下两端被灯管熏得有点黄了,这个也导致了亮度降低。虽然没有修复到原装那样的亮度,但基本已经能够使用。

网友:
我感觉你高压板功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