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网络常见错误代码大全及其解决方法

楼主(2012-03-31):
  错误代码:602 The port is already open
  问题所在:拨号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
  解决方法:卸载任何拨号软件,重新安装,并重新驱动调制解调器
  错误代码:605 Cannot set port information
  问题所在:拨号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不能设定使用端口
  解决方法:卸载任何拨号软件,重新安装,并重新驱动调制解调器
  错误代码:606 The port is not connected
  问题所在:拨号网络不能连接所需的设备端口
  解决方法:卸载任何拨号软件,重新安装,并重新驱动调制解调器
  错误代码:608 The device does not exist
  问题所在:拨号网络连接的设备不存在
  解决方法:重新安装调制解调器的驱动程序
  错误代码:611 The route is not available/612 The route is not allocated
  问题所在:拨号网络连接路由不正确,可能是ISP服务商的设备出现问题
  解决方法:卸载任何拨号软件并重新安装,如果都不管用则致电ISP询问
  错误代码:617 The port or device is already disconnecting
  问题所在:拨号网络连接的设备已经断开,线路或调制解调器可能出现故障
  解决方法:检查网线,重新安装调制解调器的驱动程序,如没有问题则可能是ISP运营商方面出现故障。
  错误代码:619
  问题所在:与ISP服务器不能建立连接,网卡驱动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
  解决方法:出现错误619时,ISP运营商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用户首先要检测你的网卡是否正确连接,可以尝试重新安装网卡的驱动程序。其次再检查调制解调器是否有问题,可直接查看其指示灯的状态。
  错误代码:621 Cannot open the phone book file
  问题所在:Windows NT或者Windows 2000 Server网络RAS网络组件故障,这个错误通常出现在NT和2000系统中
  解决方法:重新安装网卡的驱动程序,如果网卡正常,那很可能是中了病毒,关闭了某项系统服务,建议先杀毒。
  错误代码:629连接被远程计算机关闭
  问题所在:远程计算机没有响应,断开连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实际使用中一般常用的也只是几个,如617、619、691等,不过备好楼主的这些代码也好,方便查询。

网友:
Error 691

问题: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对,无法建立连接

原因:用户名和密码错误,ISP服务器故障,欠费

解决: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使用正确的ISP账号格式(name@service),致电ISP询问。

678 没有应答。
  调制解调器或其他设备没有摘机。检查号码,再拨号。如果是虚拟专用网络 (VPN) 连接,则检查目标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然后再次尝试连接。
  还要确保电话线插在调制解调器的正确插槽中。

感觉这两个比较常用。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个错误678的,把网线插到PC机上甚至显示红叉,在上网本上又没显红叉,PC的网卡又是好的(拿到我家来,插上网线就能上网),头子我也做过,最后给他说是宽带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