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LM主板触发的喇叭哒哒两声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2-03-31):
G31-LM主板触发的喇叭哒哒两声故障修复一例!
前几天接到一G31——LM主板,上电不跑码,测试CPU工作条件都满足,压桥,压座,上假负载测试ADS线都没发现问题。
上电后喇叭发出两声哒哒的声音。刷新BIOS未修复,参考其他G31维修案例,发现G31南桥容易坏,订了一个南桥,安装上之后还是不跑码,喇叭发出急促的哒哒声,又刷新BIOS后正常亮机。

网友(点评):
通过你的描述,无法确定是桥坏了

网友:
现在很多板都是桥的。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no,修不好的就是桥坏??
滴滴 2声 貌似报键盘错误了。
现在的板板 坏了. 很多都是桥/

网友:
请问一片板子多少钱啊!!你给他换个桥又得多少钱啊!!

不是钱的问题。。你懂吗??修好了就进步了,什么都钱钱。。有什么意思

网友:
能把判断南桥坏的具体原因说一下么?只是怀疑么?

网友(点评):
只是怀疑,现在还不能准确决断桥的好坏。我是参考其他人对G31的维修总结修复的。我也在学习阶段。

网友(点评):
桥应该是好的,,虚焊吧,,换桥就相当于重值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桥多少钱呀

网友(点评):
淘宝多的是,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换个桥tmd的容易啦

网友:
一点也不详细呀!看得一头雾水呀!

网友:
靠猜的吧。。

网友:
最关心的就是这种本来就很便宜的板子换桥和换新的差价

网友:
是啊 现在修快板才几个钱  给他换桥不知道客户能接受不

网友(点评):
很多客人都不了解电脑这东西,100元能修好很多都愿意。。别当个个客人都想你自己那样了解电脑。这样混不了的

网友:
订桥之前,用手摸桥觉得有些发烫,但后来换上的桥用手摸也是有些发烫的。这个维修案例完全是靠猜的,没有通过准确测量找到问题,目前还不具备这个水平。

网友:
这个板子是联想的,多少钱你懂的。

网友:
兄弟,那到底是桥的问题还是BIOS 呢?你2次刷的B IOS 是相同的吗?

网友(点评):
桥的问题,两次BIOS相同的。

网友:
看的有点心疼。。修你是修好啦。。可是不便宜啊。。换个新的也可能不用这么多钱。。呵呵

网友:
联想G31大多都是南桥  这是通命

网友:
2次都是刷得同一个BIOS??

网友:
为何还得重新刷bios 不是刷过了吗

网友:
周瑜打黄盖,大家不要太担心!不赚有钱人的钱,赚谁的?

网友:
你老婆长得挺好看,和你很有夫妻相!

网友:
是 啊,同一个bios,怎么还有刷两次

网友(点评):
我也不明白,不知道有没有换芯片刷的??

网友:
我觉得是BIOS问题吧,如果不是的话还用刷第二次吗?

网友(点评):
是罗,bios芯片不良吧。。。或者不稳定吧\/

网友:
南桥的问题????为什么啊?楼主怎么会想到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