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10开机11声报警(四声,三声,二声,二声),点不亮

楼主(2012-03-31):
刚接手时是不开机,电源灯闪一下,1秒就灭了,像是保护。后来拆除主板,清掉CMOS电池后,可以开机,但是点不亮。报警(四声,三声,二声,二声,都是有规律的短报警声),把内存拆掉报警声变成(四声,三声,一声,一声),还是报警,电流刚好过1.1A后,随报警声闪动,BIOS刷过了显现还是一样,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麻烦说下,给个思路也好

网友:
对于报警声不怎么清楚   上诊断卡  或者打下波看到哪了

网友:
打波形怎么打。点解下,谢谢。诊断卡上不了,只有迷你插槽,我没有迷你测试卡,而且拿掉内存报警声音变了,证明过了内存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高深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