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2-03-31):
cpu供电正常    内存(2代)偏低  1.52伏     北桥加焊过   老样子
求维修思路    经验

网友:
先写BIOS,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A:
大哥,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怎么让我们给你答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怎么让我们给你答案啊

其他都正常

网友B:
修好别忘了多谢我哟

网友:
修好了记得分享啊!!我也想知道可以不???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别忘了多谢我哟

cici     那是

网友:
现在还没好     北桥都重做了

网友:
内存电压都没弄好就直接干北桥?

网友(点评):
此板在CPU跑码之前就是1。5V供电

网友:
南桥是好的

网友:
要上双核的

网友:
说详细些吧

网友:
内存到底正常不 你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