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d1p的坎坷维修经历

楼主(2012-03-31):
    最近维修一索尼笔记本,型号pcg-6d1p,用户拿来时机器不加电无待机电流,键盘所有键帽都被小孩子抠掉了,拆机检测发现开关板连接线接头处断线,用剪刀剪掉,手术刀重新刮开露出铜线,插回开关板,开机电流跑到0.42左右就不动了,诊断卡代码4r,怀疑内存问题,此本用的是mini内存,只好从网上淘了一条,换上故障依旧还是4r,拆下内存测试代码e1,判断电流应该已经过内存了,于是bga加焊显卡,开机显示花屏,出现转机,兴奋,取下显卡重新植球,显示依旧花屏,判断显卡芯片故障,ati9700显卡,于是订一新显卡芯片,新显卡换上后,显示正常,以为大功告成,不想进系统后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ea,查询显卡驱动引起,怀疑系统问题,重新安装,不装显卡驱动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装上显卡驱动后,windows滚动条处黑屏后蓝屏,代码ea,安装最新显卡驱动无效,测试内存无故障,测试硬盘有坏道,怀疑是硬盘引起,mhdd修复坏道,重新安装系统,故障依旧,怀疑显存问题,更换掉所有显存,故障依旧,郁闷,怀疑是否是新换上的显卡芯片有问题,bga取下显卡芯片,仔细观察发现有三处焊盘脱落,仔细回忆当初上显卡时并没有发现有脱落的焊盘,估计是当时只是断裂并没有掉下来,补上三个焊点,重新做回显卡,已经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拷机测试3小时无故障,笔记本装起来,悲剧又来了,cpu风扇竟然有很大的噪音重新拆开,加油,把风扇外面金属片连接缝用铝箔纸粘好(共振),重新装起来,开机居然bios电池掉电,再拆开,更换bios电池,装回,开机多次,故障终于完全解决。
      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显卡的哪几路信号断线会造成驱动无法安装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