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网中有两个路由器,设置的IP地址相同?会提示ARP攻击?

楼主(2012-03-31):
校园网中有两个路由器,设置的IP地址相同?会提示ARP攻击?

一个路由器有光纤接入转发设备(设备IP地址是192.168.1.1).

另一个路由为无线路由某教师宿舍使用笔记本无线上网所用(DHCP关闭,当交换机使用,WAN端口空闲不接),但是该设备IP地址也是192.168.1.1。

故障:接上无线上网设备,校园网局域网出现时断时续现象,开始以为是网线短路了。结果检查没有,后来,有老师反映设置360安全卫士中的ARP局域网防护功能就可以正常上网不掉线了。

结果这一招行,但是一直的攻击源为两个192.168.1.1路由设备。

请问各位朋友,该如何解决故障?谢谢。
更换其中一个路由设备192.168.1.1 为192.168.0.1能行么?

以下图片中显示的为两个路由设备的MAC地址。
不过有时候也会显示其他MAC地址(应该是老师电脑网卡MAC)

网友:
直接把关闭DHCP的路由器IP地址改为其它地址就可以了,如:192.168.1.3。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那个无线上网的路由器网段换成192.168.2.1的网段,dhcp关闭,线继续接在LAN口即可~

网友:
不过你这个 两次攻击的 mac地址都不一样,很有可能你们局域网内有机器中了arp病毒或者使用了arp攻击软件,

网友:
用作交换机的地址关掉应该也行

网友:
理解错了 是用的无线桥接吗  那要设置成192.168.1.2或者以后都行

网友:
以上图片中显示的为两个路由设备的MAC地址。
不过有时候也会显示其他MAC地址(应该是老师电脑网卡MAC)

网友:
网络拓扑是什么样的?

网友:
将第二台路由器设为动态IP(即自动获得)交换机模式

网友:
都设置成自动获取IP,防止IP冲突

网友:
对局域网络不太懂 学习了

网友:
关dhcp,改两个网段就好了~!

网友:
虽然禁止了DHCP,但IP是有冲突的,建议修改第二个的IP地址。

网友:
只要IP不是同一网段就OK的啦

网友:
更改IP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