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仿高挡二温BGA的想法

楼主(2012-03-31):
先申明,只是设想,成功还差二步,一重新设计上在电脑壳上的超简支架,二电子温控,控制双向可控硅的电路图.

所用材料: 旧电脑壳一个 电子温控加探头60元 双向可控硅 ?元 光波灯管4支20元 光波反光盘2个15元 不锈钢烧烤架2个6元

超简支架不超10元 运费2次最多30元  不计热风枪,成本150元不到.

电子温控,控制双向可控硅,求双向可控硅的型号与电路图和大家的修改建议.

详细看第一张图.

补充内容 (2012-4-1 13:12):
1,加热问题鲜决,就是温控仪 加 换过BTA16的电扇用可控硅调速器.加热快慢可任你调整了.

补充内容 (2012-4-1 22:15):
2,适合电脑箱BGA用的漂亮支架模型设计成功,能前后调,能上下左右旋转,还能上下调枪头高度.
  ( 现存问题是: 价低精度高的温控仪选那种?)

hjq
建议不要用这种灯管,加热太快板子容易变形,下加热须缓慢加温和缓慢降温才安全.

网友:
2000W炉子的双向可控硅是 BTA16-600 或者BTA16-800足够用。

网上有4根灯管的光波炉卖的。如觉得方便可以直接买。

廉价的小太阳取暖器不管器外观形状如何,拆下里面的灯管架子改造成4根灯管更接近产品,矩形的。反正这种取暖器里只有壳子,开关,2根灯管和灯管架子(包括反光器),还有一个不太好的防护网,此外没别的,这种灯管2元/根都可以买到,300W或400W都有。价格贼便宜。原来有2根,补上两根就够。加起来30元足够。给个链接,随便选一个了。http://s.taobao.com/search?q=%D0%A1%BD%F0%D3%E3%C8%A1%C5%AF%C6%F7%B0%FC%D3%CA&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20331

不用拆,取暖器放倒就可用了,连放板网也省了,(只加电子温控嚣,调速器另加二支灯管,在做个简易支架),完工. 优点:制作更简单. 缺点:外观不专业,

网友:
快研究,造出来给大家用

网友:
建议不要用这种灯管,加热太快板子容易变形,下加热须缓慢加温和缓慢降温才安全.所以建议用红外发热砖.

分析过可调台灯电路没有,跟那一样,只不过是功率不一样而已.

网友:
这个简单,你再加个开关切换,就变为了4管串联了,加温也就不会太快了,如果还快,可对可控硅做调整,相当于降压调温.

网友:
继续研究!!支持做出来后分享下!!!

网友:
确定靠谱吗?

网友:
这个还不错比那个改吹棉花糖的实用多了,等你结果

网友:
牛啊!!!真的想说一句,只要有想法,什么都可以做!!!!

网友:
快研究出来,我第一个买。

网友:
等待楼主好的结果。

网友:
不错,好东西就是产生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下加热温度传感器放在哪呢?建议用3温区才是最合理的。

网友:
赶快造出来,期待

网友:
救救我们这穷苦的人吧..快点造出来吧!一定买

网友:
上个能上下,左右,前后,万向调的角铁做BGA支架模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