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我的第三块修好的主板(DELLGX620)INTLE原装板

楼主(2012-03-31):
为这一个半月的努力学习,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70分。想说自学太不易,没人指点,全靠自己摸索,这里面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故障原因:能开机,点不亮,不跑码。按POWRSW无法关机。
维修过程
           1-拆板目测,全板完好,没有烧伤和电容鼓包等直观现象.
           2-由于是品牌机,没有开机排针,无法测量PWRSW的待机电压.
           3-下IO(SMSC-SCH5504)的PDF,第60脚RSMRST#,没有3V左右的高电平.南桥的待机电压均OK.晶振起振,示波器波型不明显,
           4-查各大供电,CPUVCORE上假负载1.0V,上真U1.4V,上下管波形完美,PWMADP3188,工作正常.桥供电正常1.5V,总线电压1.2V.内存主供电无..查PWMPDF,供电正常,EN脚无电压.
           5.查电路图发现EN脚为SLP3.
           6/ 挑IO的脚发现IO的RSMST无电压,证明南桥完好,故障点可能在IO.
            7/换IO,,内存供电出来了,,NND全板无复位,诊断卡RST灯常亮. 神马情况.这不给新手找为难吗.
           8/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3.3V有,EN开启信号有,为三极管开关,低电平开启.
           9/示波器测PCI时钟点,33M的波形完美.CPU,,假负载PG信号0V.我的个神呢.
            10/怀疑南桥,OVER 了,,没有BGA,还是再确认一下吧,查南桥,VRMPG,不是CPUPWM发出,而是3.3V通过电阻后直接给南桥,ATXPOK进IO,看来是IO给南桥这个信号了,查IO的59脚,,没有电压.不会吧,再挑脚,,没有电压.难道是新换的IO有问题,焊接水平不会这么菜吧, 无奈呀,悲催呀,之前焊完后没有发现IO虚焊,
            11,看着电路图我的心在发抖,老天呀,你不会这么打击我吧,忽然想到,查IO的其他供电脚,,,发现 了,,,6 脚0.8V不正常,看电路图发现,是3.3V经过一个电感过来的,,量电感800多的值,,看来是你坏了,,换了...
             12-上U上内存跑码,,维修结束.
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不足:
            1\上电时序还是没理解透,,丢人那.
             2/焊接水平,平时拿料板练习时,自我感觉良好,,一上真板,就拉稀,一个IO焊了1个小时,还掉了两个点. ,一是自己用风枪拆时,镊子用力过大,锡没有熔化就取了,导致掉点,下次一定引起高度重视.二是,风枪焊完后虚焊,,用烙铁,又掉1点, 气死了.
             3/理论知识有待提高,关键测试点记的不好.要下苦.
       综合上述,给自己打分70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继续努力。

不错嘛

网友:
自学一个月就达到这个水平了?前途无量

网友:
慢慢来  维修靠的是积累

网友(点评):
没错同意

网友:
我学了一个月。。。基本懂了。但是楼主你是我的榜样啊!!太厉害了

网友:
深受启发  顶你一下

网友:
楼主是我学习的榜样!!顶你一个!

网友:
真的很不错   一直以来我都觉的自己很努力   看了你的帖子    我就不那么认为了

网友:
学一上月就能这样啊。强!。

网友:
水滴石穿慢慢来?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