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68拿什么代换?

楼主(2012-03-31):
RT APW7068拿什么代换?  用RT9259A代换了也不行。还有别的代换吗?

网友:
用7067吧,但要改些小线路,很简单的。我实践过,你搜索一下

网友:
找不到那个贴呢,朋友你能具体说说怎么改吗?或者你发那个贴给我也可以的,谢谢!

网友:
看手上有的芯片根据PDF修改电路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