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53 不进系统

楼主(2012-03-31):
客户来的时候说显卡坏了   她说维修站这么对她讲的   我就报了  四百换显卡  结果换了cpu亮了    可是进不了系

网友:
加焊  显卡    南桥都不管用

网友:
对了   也换过硬盘   也没得用

网友:
怎么都这么喜欢干桥

网友:
{:soso__9124565579683228215_1:}路过

网友:
进不了系统还是什么蓝屏的?》还是死机, 。把问题说清楚点呀

网友:
换个老点硬盘 传输速度低点的

网友:
你cPU是不是好的,QL的U很容易坏的

网友:
盲目的干桥 会扩大故障.进不了系统 先 排除软件 在搞硬件。

网友:
小心扩大故障范围到时就又得慢了!!先排除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检测下硬盘看有没坏道,在查主板问题

网友:
路过,问题没讲清楚,怎好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标哥      出来冒个泡

喜哥?

网友:
  看看内存或bios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主,顶一下

全自动QQ加群软件出售啦,无需登录客户端,支持发送加Q群验证信息,速度飞快购买请联系QQ475278157

网友(2013-05-06):
有没有解决

网友(2014-03-11):
楼主解决没有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刷个BIOs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款Q318也是不进系统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BIOS的事

网友(2014-04-18):
蓝屏 解决不了,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2014-07-21):
重装系统或者可能驱动不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