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CR23掉电问题,广达GD1

楼主(2012-03-31):
一台SONY CR23的机,本来是USB短路,不显示。。修好了,不规则掉电,换过CPU供电芯片8770,除了CPU这块,还有兄弟修过别的问题吗??修好了的,说下哦,多谢!!

网友:
滤波电容的问题吧,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死机掉电

网友:
先考虑温控,在考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