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与门影响ASUS X50sl

楼主(2012-03-31):
    接到顾客机器,说进水。拆机一看南桥附近进水。tps51020严重腐蚀,而且缺了几个脚,貌似比较麻烦。
    先把51020拆下来,换个新的上去,焊盘有两个脚没了,按图纸飞上线,但插电没待机,测3V后极有短路,烧机,南桥热,
    换了南桥,待机3,5V出来了。
    开机,电流到0.50后掉电,测瞬间电压,除了cpu供电之外,其他都正常,isl6262缺vron信号,它由EC收到ALL_SYSTEM_PWRGD信号后发出,截个图:

开机瞬间测此信号为0.03v,对地值74,认真检查了4个相与的PG信号没查到问题,当把u9200拆掉后,对地值恢复到530左右,正常,看来此与门短路了,换好新的,开机,ALL_SYSTEM_PWRGD为3.3v,cpu电压出来了,但电流到0.70不动,貌似cpu不过,没办法再查!
    CPURST没有,PLTRST没有:

U2002待机5脚有3.3v,开机瞬间1,2脚有3.3v,但4脚无电压,用万用表量3,4脚短路,又换了个与门,再开机,成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收藏起,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子很难搞

网友:
看楼主写的,感觉修得很轻松啊,我什么时候能到你这个境界

网友:
楼主算是高境界了,佩服。进水的不怕有后遗症吗

网友:
全是高手 等我也成了高手的时候多发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