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品牌机G31板不认串口硬盘

楼主(2012-03-31):
本来是用得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联想品牌机的,G31芯片

在COMS里能看到硬盘跟光驱,都是串口的
硬盘有系统也引导不起,用光驱能读系统碟,但是如果进PE到一半会卡住,就是过完PE那个画面准备进PE桌面时候就卡住黑屏
用碟子也能进MHDD扫描硬盘,但是一用ERASE命令就出错
量过南桥什么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是不是南桥虚啦?

网友:
这个鸟毛主板没IDE口的

网友:
俺也碰到过没修好,请高手解答,

网友:
换SATA线,再换硬盘试一下,像这种问题,我感觉主板的问题不大.

网友:
忘记说了,换硬盘换线这些都试过了,就主板跟CPU没变

网友:
查SATA与南桥直接的排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