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笔记本亮度调节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01):
接修一联想U460笔记本,屏幕摔坏。换屏后,开机进系统,屏幕亮度只能调节2个档,一个亮一个暗(之前正常调节10个档)屏幕亮度工具条显示一个阶梯,无法再调节上去,求解决方法????
但是,开机进BIOS或自检画面(pause住),调节亮度又明显有10个档的亮度变化,变化均匀,调节是正常的,求解????
更换的屏幕是网购的,说是友达的屏,但是鲁大娘检测又是联想的屏,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进PE有几个档啊?

网友:
买一片原装的吧,另外一片留作备用.

网友:
要是不满意这块,就退了,换一块

网友:
最好换原装的吧!!可能替换的有问题

网友(2013-08-12):
遇到同样的问题。屏幕碎了,换了同型号的友达。bios界面下有10档亮度,系统下只有2档

网友(2016-02-18):
今天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2017-04-25):
惨,我也有一台三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惨,我也有一台三星的

可能是你们换的屏幕和原来的屏幕的型号不一样吧,尽量找原装的屏幕试一下

网友:
屏不配吧,不然就可能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B:
屏幕不一样有时也调不了亮度,跟屏内部的码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一样有时也调不了亮度,跟屏内部的码片有关系

一般使用编程器刷一下就可以啦,也可以买原装屏

网友:
重装下系统  试试

网友:
换原装的吧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下个热键功能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刷下屏幕码片就行吧

网友:
过来看看,回复一下

网友:
重装一下功能键驱动

网友:
找个其他压坏的屏幕 只测试背光就知道是不是屏幕不兼容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与PM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挑屏我也遇到过

网友:
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是屏幕不行的话在bios页面应该显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