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up7719u8 小八脚pdf 或者代用芯片

楼主(2012-04-01):
七彩虹 g41 d3    开机跑d1   应该是不过内存
故查内存供电为0.8   跑线路  供电ic为 up7719u8  小八脚    看起来像mos管
请知道的这是什么玩意的大虾  指教如何解决 或者代用
如果有该型号板的 pdf  将不胜感激

网友:
up7719u8为PWM的电源管理芯片,不要乱换,不然要烧东西的

网友:
求指教啊 我这边也是up7719u8

网友(2012-05-03):
呵呵~   没搞定  查不到pdf     找渠道保修去了

网友(2014-11-29):
没复位跟他有关系没

网友:
有些资料是找不到的

网友(2021-05-19):
可以用uP7713U8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