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9T4白屏,跪求高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2-04-01):
首先通电白屏,输入到驱动板有5V.3.3V,不插VGA信号线的话,白屏 10来秒就黑屏了指示灯有绿色变成橘黄色,按开关无反映,如果插VGA的话就一直白屏。开关正常用,手上没免驱驱动板,不知道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屏保险查过,是好的。电源板电压正常,带的起负载。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查是屏坏,还是驱动板。。
黑屏
付吕剑武
检查一下屏电路板上的保险。修屏吧

网友:
量屏輸入lvds訊號

网友:
99%的是屏坏了,修屏

网友:
屏坏了,不用什么方法,驱动板坏白屏的极少。

网友:
白屏的原因大部分是屏坏

网友:
照你这描述..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修屏吧..
同意楼主:
5.0
落ベ月
同意楼主:

网友:
lenovo联想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查一下屏上的几点电压正常否,明基用的屏好修

网友:
屏上没5V电压,我直接拉,也不过去,只有2个1.多V的电压

网友:
就是,可能是屏坏了,还是只有用替换法去试试,!

网友:
屏坏了吧 换个试试

网友:
还是用一个驱动板试试,就知道哪里的故障了。

网友:
判断屏的好坏,我都是外接一个驱动板和高压板看的,

网友:
拿个通用版试试看 就知道屏有没有坏了

网友:
不要轻易相信,最好的办法自己找一块万能的驱动板点一下就知道是屏还是主板了

网友:
是不是屏上的保险坏了。

网友:
用板子在别的屏上试一下如何

网友:
屏坏了吧,不会修最好别修了,别弄得更坏了。要不就拿去专业维修屏的地方维修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修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打下屏上面保险和其它元件的好坏,再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