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61测试点正常,C1-C3-07,复位灯一闪就重起

楼主(2012-04-01):
七彩虹单桥,型号:C.N61C V1.8,测试卡代码50-D0-D1,查主供电1.13,桥供电1.25,VDDA2.5,VDIMM1.9,0.98,供电基本正常,时钟CPU假负载上测不到电压,看前辈的帖子说CPU时钟无电压有波形,在PCI打值卡上测到时钟电压1.6左右(另外AMD单桥的板子没有单独的时钟芯片,说是集成到桥内部了?那桥旁边的晶振是时钟14,318还是25M?),CPU复位1.9 PG1.9,内存换过,U换过,刷BIOS还是跑D1,抱着试试看又从官网下了个早一点的BIOS,结果代码变了:C1-C3-07,不插内存会报警,先前档D1时插不插内存都不报警,(怎么官网的BIOS还有不行的?),然后复位灯一会一闪,闪的同时代码又循环档07,C1 C3说明CPU,内存已经正常工作了,应该是到显卡了,想到集成的单桥,压桥,无果,苦于IO是83627DHG-P没有这IO,看帖子说这个IO最好原值带换,路过的行家们你们碰到这样的IO用什么带换?另外我觉得这板子桥应该没事,咱又买不起BGA,真想搞个土炮,哪怕成功率低点也比没有强,不然碰到测试点正常不跑码或是档代码,不至于找不到毛病就怀疑桥了,本人是自学主板,好多地方还是不太明白:
1.打内存AD阻值时是不是要上CPU?同样打CPU假负载到内存数值时是不是要上内存?资料上说数值应该有两个,地址和数据信号阻值,为什么我测时好多都是1,为此我还特意对比了好板子上的数值,也有好多是1,高手能不能说下,到底怎样通过测数值大概判断桥的情况呢?
2.单桥板子没有时钟芯片,桥旁的晶振是多大的,为什么我换的14.318代码也跑,还是档07,25M晶振不是网卡的吗?
3.CMOS跳线针,中间的针不是直接连桥吗,为什么没电压呢,我把跳线冒跳到12,测冒没电压,跳到23也没电压,1和3都有3V的,电池有电??
路过的高手说说看......

网友:
围观中……静待高手来临。

C1是不过内存,不是说内存已工作。如果你插上了内存还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保护。原因嘛,我就不清楚了。
时钟晶振好像都是一样的吧,14.318M。
关于BIOS的问题,不一定最新出的BIOS就是好的能用的。有的主板,由于硬件上的不支持,是比较合适用旧一些的BIOS。
前辈们,小弟说得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一下,

路过不回复,该打你进十八层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