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师傅设下的陷阱,精英945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01):
客户送修一精英945板,拿来一看电源主芯片RT8802已经焊过了,问说开不了机拿到别家去修过了,没修好

上电,检测卡没显示,复位灯常亮.测CPU核心电压为0.确实是CPU供电问题,一修还是判断正确的.测上管12V输入正常,控制脚为0V,看来是主芯片出现问题了,测RT8802第一脚供电VTT为0V,这一路电压是由北桥供电提供的,测北桥供电的 MOS管9T15GH,果然输出为0V,手头没同型号的,直接用15N03代换,输出正常1.2V.上电,还是一样,难道是RT8802也坏了?换一新的上去,故障依旧.摸一RT8802温度,明显高了.可能是有地方短路了,细测RT8802各脚对地阻值,当测到第11脚IOUT时对地为0.真的是短路了.再细看是上手把一个对地的下拉电阻换为0欧的保险电阻了

把O欧电阻拆下换113,加电,主板C1一路跑26.已OK

网友:
高手 火眼晶晶

网友:
这样能搞好的问题,为什么一修不直接修好收钱呢?还动这种手脚。。。。。。。。
我觉得供电的问题都相对容易修。

网友:
新手在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
下来电阻你如何判断是113的电阻。主板电路图上标识的吗?

网友:
没有看图,只是想这里不应该对地,就随便拆个113焊上去,能点亮就行了,呵呵

网友A:
LZ灰长有禁烟!以后多发点这样的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灰长有禁烟!以后多发点这样的帖!

没有经过正规培训,都是十几年来靠自己摸索而来

网友:
一修报价高了吧,做了手脚,LZ一下秒杀

应该是这样,一修价格报高了。。。没图能看出来是那个电阻问题的一般都是经验很丰富,除非做手脚的焊接功夫太烂。

网友:
有这样的经验不错啊...........

网友:
呵呵 维修这行。。。

网友:
cpu没复位应先查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上来就杀cpu供电芯片这个可不好

网友B:
连哪个引脚不应对地你都清楚,如果不看引脚图,那你真的经验非常丰富了

网友C:
牛呀!像我我也不会修的那么牛逼,哪里小电容电阻都能注意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哪个引脚不应对地你都清楚,如果不看引脚图,那你真的经验非常丰富了

对地怎么会用O欧电阻?如果要用0欧对地就会直接对地了,RT8802只有41脚是对直接对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呀!像我我也不会修的那么牛逼,哪里小电容电阻都能注意呀!学习了

我是一般检查大元件无果时就会检查那些小电容电阻,有没有断线什么的,希望多多交流经验

网友D:
楼主你这水平可以当工程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水平可以当工程师了

也有过很多失败的,修不好的

网友:
那就一起加油!我想技术总会一天比一天好,我不想学多每天只要学那么一点人生积累下来的也不会少呀!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