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intel845gv 和nv5200显卡一起显示在设备管理器

楼主(2012-04-01):
怎么可能呢,一般插独显,845GV就会消失的呀,他们双显卡在工作?今天换了2个硬盘,2个系统,可见不是系统的问题,哈哈,从没见过呢,

网友:
集成+独立 很正常啊 !

网友:
你把bios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双显切换,楼主赚了,这是台神机。

网友:
845的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双显卡模式。

网友:
双显卡,集成加独显,你不拆独显,试试集成显卡是否有输出,如果有,这个板子修显卡到不错。

网友:
集显有输出吗?

网友:
路过,真的很少见

网友:
灵异事件。。。。{:soso__187047450382421961_3:}

网友:
太正常了,庄闲主机都是用的这种主板,双显卡输出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是这样吧  独显不显示  集显可以显示啊

网友:
杂牌845或865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