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PS-550BB维修意见

楼主(2012-04-01):
开学了,单位的服务器忽然启动不了,接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打开电源没有看到有元件明显坏的。

网友:
量绿线,4.68V,紫线5.12V。第一块板给第二板供电的除了384V外,J3各脚电压为:0,8.5,14.8,5.1,5.1,0,0,37.2,0,0不知道正常是多少

网友: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
此电源为联想服务上的,现用一个临时电源

网友:
先用一块好电源试一下哦

网友:
可能 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台大的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要测量数据的,短接绿色,测一下各个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往下研究。

网友:
同问哈,确定电源问题?

网友:
光看是不能判断故障

网友:
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不一定就是电源坏了,你先要确定一下电源是不是好的,主板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短接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来不及测电压

网友(点评):
用示波器抓瞬間電壓看那一組電壓造成保護...

网友:
用的是UC3854,不知道是什么保护了

网友:
可能是末级有短路。
第一,换掉后级所有LC滤波电路中的大电解(外观没问题不代表其无故障)。
第二,仍然保护的话拆卸后级的各整流二极管,测量有无问题。
第三,检查保护电路。

测一下后级的对地电阻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的事,看看是不是板子短路了

网友:
先查一下反馈元件,电阻,二极管,光耦。

网友:
测量7500或494的第12脚供电脚应12V--20V的直流供电,第13、14、15脚应有从内部输出的5V,第4脚(死区,保护脚)正常时为0V,第8脚、第11脚应有1.5--2V的的驱动电压输出。根据你的描述二次变压器侧有两个三极管型号1300(记不太清了),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确定主板没问题?

网友:
电容的问题最大。仔细检查各个电容性能?最好用代用法处理。

网友:
查输出部分几只整流管

网友:
看内部是个不错的电源啊!

网友:
检查下风扇是好的吗?这电源风扇转速不够不能启动的,风扇的线序和一般风扇的不一样啊,(红正、黑负、蓝测速)
。另外12V必须有负载也才能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