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它们有些时候很相似,而且都 ...
怎么区分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它们有些时候很相似,而且都用Q表示

楼主(2012-04-01):
怎么区分
三极管
和
场效应管
,它们有些时候很相似,而且都用Q表示

网友:
两种方法:一:根据元件上的标识找其pdf可以确定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
二:实际的去测量,这个比较麻烦,建议你去找到相关的基础资料进行学习。

网友:
基础理论,论坛里有还多贴,给你转一个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extra=&page=1

网友:
用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