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Flash焊接检查技巧

楼主(2012-04-01):
内存Flash焊接检查技巧,我是使用纸片来进行检查的,简单快速。

网友:
如果是高手请跳过

网友:
中间的怎么检查??

网友:
如何中间的有虚焊怎么检查。

网友:
不错的方法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网友A:
这样的用眼睛看就行了,那中间的脚位你也检不了啊,只能看看边上的脚

网友:
只要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网友:
眼看就能看出来

网友:
感觉没这么麻烦吧,家个40倍的带灯放大镜就完全可以用肉眼观察到了。

网友B:
谢谢楼主 以后试试看

网友C:
恩!那以后试试,那2代三代的怎么弄呀还有没有办法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那以后试试,那2代三代的怎么弄呀还有没有办法现在?

那只能焊好后上机检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用眼睛看就行了,那中间的脚位你也检不了啊,只能看看边上的脚

有时接触太紧密看不出来的

网友:
有方法总比没有方法好。。可以借鉴的借鉴~不能的自己想点其他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接触太紧密看不出来的

所以要用纸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以后试试看

不用谢应该的。

网友:
放大镜肉眼观察,有时看不到就全部重新焊过,脚位锡点颜色、反光不正常,就重新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