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重启不亮机

楼主(2012-04-01):
请教高手,我的CQ40 INTEL GL40的主板,重启有时不亮机,断电重开机又没问题,请问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样很难要别人分析,你应该在重启的时候注意有没过内存或显卡来区分他们。

网友:
你好,内存好像过了,就是显卡没过,但是我什么都不动,然后断电重启又没事

网友:
是在系统里重启不亮机,按开关键关机后再开机又亮了,内存换过几条了,CPU是T5670的

网友:
干个BIOS试试,HP就喜欢出 这样的问题,如果还是不行那就重启看他走那儿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

网友:
你清一下BIOS有可能好使

网友:
修好要发表一下

网友:
CQ40确实修了不少。但返修的也不少。修完总是用不住。显卡容易出问题基本算是通病了。但有一回我修过是显存出问题的。差不多2个多月后,又拿回来了,显卡晶振又出问题。换掉就OK了!

网友:
刷BIOS 换内存

网友:
显卡,那本本就是通病来的,无修到的10就有9台是显卡,(有改良版的631)

网友:
支持楼上要不刷BIOS 要不就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换南桥看看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 在换南桥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能不能看到电流!是多少?是怎么跳动的!

网友:
放一下电吧。

网友A:
我前两天就遇见一个和楼主一样的问题,CQ40,AMD的CPU,接可调,显示机子应该可以亮了,屏一点没有显示,但是一直反复重启,没有办法,拆机一看,CPU风扇没有接,打电话问客户,结果客户说前几天拿去清灰了。人家清灰后忘记把风扇接上了。直接加焊了显卡,久违的画面出现了。所以又时候问清客户什么情况也很重要。

网友:
我的是INTEL的CPU,集成显卡啊

网友:
三个可能
1:屏线
2:北桥或BOIS(一般AMD的是北桥 爱虚汗)
3:可能进水

网友:
你是说可调没有过显卡对吧,所以我建议你把显卡加焊一下,如果不是认为的进水摔过这类为题的话,CQ40一般很容易坏显卡,并且几率很高,所以我建议你加焊一下,应该能修复。

网友B:
诊断卡亮机跑6C不亮机跑95,电流最高跑1.4

网友(点评):
AMD的桥,这个电流,应还没有过内存。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的是集成显卡,那应是到显卡了。看看大小写灯能用吗,能用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亮机跑6C不亮机跑95,电流最高跑1.4

电流跑到1.4几说明机子已经工作了,我上次的也是这种情况,只是我没有用诊断卡来测。这问题明显显卡问题,真不骗你,你加焊显卡吧,好了发个帖告诉大家

网友:
这已经可以算是HP这一类机子的通病了,显卡是容易坏的不能再坏了。还有一个就是HP的硬盘,希捷
代工的硬盘也容易坏。

网友:
重启不良的时候跑什么代码

网友:
谢谢曹红霞及各位师傅,刷了BIOS现在OK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AMD还是INTEL得

网友:
同意先干下BIOS,然后再动桥。。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情况描述不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就遇见一个和楼主一样的问题,CQ40,AMD的CPU,接可调,显示机子应该可以亮了,屏一点没有显示,但 ...

同意此说法

网友:
电流那么 好 应该 就两个 显卡 和屏上面

网友:
用电池还是适配器 。。。

网友:
早知道是这样就不用走这么多的弯路了

网友:
是INTEL GL40的主板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最好刷下bios,,
这个比较容易然后在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