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 插光驱在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2-04-01):
宏基5570 插光驱在滚动条死机!
是什么问题呀!
插光驱进PE不死机,把光驱拆下来进系统正常,在系统的情况下在插上光驱又是正常的!
求解……………………
我感觉这是通病呀!
我都遇到过好几台笔记本都是这个问题了!
有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光驱是好的吗?

我只能说无语,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们遇到很多  我们是直接   把光驱的接口封住   用胶纸封住

我也经常这样,哈哈,换过光驱也一样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这么个机子  最后没装光驱给客户了

网友A:
你打开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有个IDE那个选项点下选属性,高级设置里把传输模式改下就OK了,宏基笔记本和联想的有几款都是这样改了就好,

网友(点评):
大侠我怎么设置没有成功呀!

网友(点评):
这个还没试过 上次一个联想的 把光驱禁用了 能正常使用了 这个方法要是早看到就好了 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点评):
记下了,也修几台没好

网友:
应该是光驱供电不足引起的吧 你在引个5V过去试试

我光驱在PE用都正常也!还能读盘呢!

网友:
我们都是改属性,不行再查电路。

这次我设置不行! 留着下次验证把!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点评):
这次我设置不行! 留着下次验证把!

网友:
光驱里面的电路板有短路吗。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以前遇到过的没试过光驱,试试显卡,再把系统装好别装显卡先装主板芯片的驱动

瞎说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没搞定,最后把光驱禁用了

网友C:
进安全模式把光驱的运行模式改成PIO就可以了

网友D:
光驱不装就OK了

zhuxiaogang -2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请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驱不装就OK了

请不要灌水!!

一头不色的狼、 -1 这不是灌水

网友:
遇到过,直接没装光驱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进PE都正常也!大侠
    在PE还能读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安全模式把光驱的运行模式改成PIO就可以了

   改了设置,貌似还不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没搞定,最后把光驱禁用了

  同道中人!嘿嘿
  我是直接下光驱里面东西!
  不要怪我们坏!嘿嘿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有个IDE那个选项点下选属性,高级设置里把传输模式改下就OK了,宏基笔记本和联想 ...

可以去bios看看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