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集显不过内存求助啊....

楼主(2012-04-01):
  一个F41M集显机器跳EO不过内存,北桥南桥,时钟BIOS连EC多换了,CPU也换了就是不过内存,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机器帮忙给点意见,内存阻值时钟总线多正常的,就是不过内存,CPU供电是0.88V是不是底了.还有网卡跟声卡跟全拆了还是一样毛病.头疼请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CPU供电属正常

网友(点评):
刷了BIOS了吗?先看SPD有没有?如没有,应该没跑U,如时过了,那应该是38位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
反正你都换完了不如把板子一起换了吧

这样修板没意思
哈哈哈 有理

网友:
不划算

网友:
这个肯定刷过的

网友A:
cpu座呢换过没有

你简直就是站起说话,腰不疼哦。,。。
这个不要乱换,换多了板也就挂了
同意

网友:
也有可能是声卡,网卡那引起的,现在的板子不好解释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有修好,最后给客户换板子了。测几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走码,时钟也有。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是内存?

网友C:
仔细检查电路,肯能就是北桥的问题,可能在你修的时候,弄掉了小的电阻什么呢,。仔细看看

网友:
问题是头疼的 但还是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早换了  希望提供点有用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呢换过没有

座子灯测试多是正常的  好象没必要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电路,肯能就是北桥的问题,可能在你修的时候,弄掉了小的电阻什么呢,。仔细看看

这机器是一修机  拿过来就是不过内存  也没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是内存?

跑E0 我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啊 你是不是混分的啊?

网友D:
我有修到过这机器  是CPU PG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修到过这机器  是CPU PG信号线有问题

可不可以 具体说下

网友:
那就爬图看看U的信号那个没出来

网友:
是不是没有过CPU.

网友:
路过,留下脚印

网友:
查下CPU,北桥的信号线。。。。。。。

网友:
人家能跑码到E0了,没PG会跑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呢换过没有

你先压下座看能过不,压下北桥,打下座与桥的阻值数再换啊

网友A:
实再没办法了,你也只能用暴力了,用力压下各处看下能过不

网友E:
换过内存没有额

网友:
不过内存的问题多了   先要看看U过了没  各路电压怎么样的  条件满足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再没办法了,你也只能用暴力了,用力压下各处看下能过不

压过  桥多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内存没有额

这个肯定换过的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东,就换主板吧,虽然做维修的技术是实践出来的,但赚钱是第一位的,浪费时间啊,除非真的很空闲

网友:
   sm总线正常不? 最好用波波测、

网友:
唉.一个F31和你的情况一样...跑E0   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你的修好了吗..修好说声哦

网友:
唉.一个F31和你的情况一样...跑E0   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你的修好了吗..修好说分享下

网友:
看来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唉.一个F31和你的情况一样...跑E0   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你的修好了吗..修好说分享下

还给顾客了  我说换主板 顾客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给顾客了  我说换主板 顾客就不修了

哦...看来也得换板了...条件都正常 .就是跑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