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F0,求救

楼主(2012-04-01):
今天刚接到一块板,跑码F0,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就是北桥边上的一块1117供电不对,IO被修过,重焊还是不行

网友:
IO被修过 二修板 难修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点评):
提醒一下,本版块不允许灌水的,这个就不扣分了

网友:
我也知道,查了一早上,没有IO换,

网友:
桥有可能已经挂了

网友:
情况说的不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
桥有没有查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查bios或bios到桥的线路。

网友:
路过

春湾扬洲电脑 -2 提醒一下,本版块不允许灌水的

网友:
IO型号,090520-YD4,查不到这IO,蛋疼

网友:
北桥加焊 应该可以 我有一样得板子 今天刚修完  现在看你得情况 应该就是 北桥给CPU信号没过去 加焊显卡绝对OK

网友:
二修机不太好搞

网友:
这种单桥的,大都是桥虚焊。

网友:
1117是输出2伏吧?那输入是多少?换过1117没有?

网友:
做下桥吧。单桥就是这鸟样

网友:
这种故障不用想别的,先做了桥再说,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单桥的板,基本都是桥挂!

NF4NF5二手的就40-50元一块,基本上是不修的!

网友:
单桥还是先做一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