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M无线搜索不到!

楼主(2012-04-01):
  旭日420M 重装系统后,刷新网络列表 搜索不到网络信号,系统装过两次,能识别无线网卡,店里其他笔记本无线可连接上,排除路由器问题。
  驱动以安装多次,电源管理驱动也安装多次,无线网卡也换过一次依旧,拆出屏查过天线无问题,能确定无线开关以打开,目前还是搜不到信号·
有哪位高手碰到过可否分享下方法

网友:
无线网卡20脚 用胶布粘住。20脚是开启信号。。

网友:
是因为这个问题装的系统还是装了系统出着问题的?

网友:
你把机器拿到无线路由器边上看可以有信号没。有的机器接受信号差。上网本就好多是这样的。别的机器可以检测的信号,他就检测不到。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表示我碰到过,已经解决

网友A:
看来你得查一下MINI-PCI的线路问题。

网友B:
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问题.............

人家就是来做系统,之前是可以用的  什么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得查一下MINI-PCI的线路问题。

没做系统之前是可以用

网友C:
是不是键盘上有 无线开关没打开。或者是周边有开关没打开呢。楼主仔细看看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键盘上有 无线开关没打开。或者是周边有开关没打开呢。楼主仔细看看哦

无线灯 是闪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线灯 是闪亮的呢

哦,那真不知到了 ,有可能驱动不对

网友:
建议楼主装个USB的无线网卡,然后再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收到信号,如果能收到就说明机器本省没有什么问题,下面要考虑的就是驱动和网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少无线开关没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胶布沾住呢?

让无线网卡 一直 开着。。你试试吧。。无线网卡上的 20脚。。我修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让无线网卡 一直 开着。。你试试吧。。无线网卡上的 20脚。。我修过的。

楼主 修的咋样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 修的咋样乐。。。。

还没弄,现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弄,现在试下

不要和其他的引脚盖住。等你好消息。

网友:
换原装的无线网卡试一下吧

网友:
你再查一下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看一下TCP/IPv属性,是自动获取IP嘛?

网友:
无线框里面显示的什么内容?????????之前客户是什么系统?换个WIN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