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冷机开机好长时间屏才显示的怪病

楼主(2012-04-01):
最近接了一个联想c462a的机子,冷开机通电要等两三分种屏才开始显示出现logo。然后再关机就可以很快开机显示,进入系统玩什么都正常有时会死机一次。冷机开机黑屏时各电感电压5v,3.3v,1.8v,1.5v,1.05的cpu电压都正常,电流到1.02A(带cpu,内存,风扇,不带硬盘等等)没有跳变,cpu和内存换过,cpu电容更换了,cpu的供电管理max8770也加焊过,bios也刷了,可就是不好,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应该在那里啊。

摸索中还发现一个问题不解,cpu供电是两相供电的,冷机开机通电时这两相供电的开关管的G极都有4.75V左右的电压,cpu供电电压为1.06V,等过上两三分钟后,其中第二相供电的G极的电压没了,然后两秒后屏就显了。查了max8770的针脚没有找到可以控制cpu单相供电的控制信号啊
我再补充一点:开机进入系统后第二相供电的G极又有4.75V电压了,cpu电压为1.23V,然后关机再开机,cpu的第二相供电的G极开始都没电压,cpu供电电压为1.06V,屏也很快就显示了,等进入系统第二相供电又有电压了。

网友:
个人觉得,第二相供电的G极肯定在8770上,也许是8770 的问题,不如换个试试。

网友:
我遇见过 IBM SL400的机子也是这种情况。开机大约1分钟才出现开机画面,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电阻 阻值变打了。

网友:
干嘛不把图放上去呢

网友:
LZ又没有考虑扫描一下硬盘呢,有可能硬盘的绿道多了,影响到进系统的速度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有没有刷过?

网友:
联想戴尔 有一批机器 硬盘问题就会是这样的毛病。不过一般都是在冬天才出现的 。硬盘是不是西数的。
是的话你可以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外设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