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2-04-01):
我有一块华硕主板P5KPL进系统刚走到滚动条,就黑屏什么也看不见了,风扇都在转。想重新装个系统,进不了PE、南桥我也加焊了。(板上电容好没有问题、电压都正常。)结果还是那样。求助。。。。。。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看来状况有点象电源供电不足啊 程序多了耗电大了 换个电源试一试吧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显示器。电源都没问题、BISo也刷啦。都不好用啊。还是黑屏、

网友:
我的dell也是啊

网友(2013-10-03):
我今天遇到块昂达的G41也是这样,我想压一下北桥,结果TMD一压就挂了,搞的今天一天心情都不美丽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或者驱动不对了,安全模式行吗?换个显卡试了吗?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装系统再拿回来释放,排除系统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