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待机0.030 不触发,我测得时候用表笔点下南桥晶振,然后待机变0.027 可以触发

楼主(2012-04-01):
T40 待机0.030 不触发,我测得时候用表笔点下南桥晶振,然后待机变0.027  可以触发 有谁遇到过。

网友:
晶振坏了,或者是RTC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好像谁在论坛说过

网友:
检查两个小电容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
换南桥芯片吧

网友(点评):
南桥坏了,换个吧

网友:
像是南桥的问题 ,T40南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给换掉试试,我以前修好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