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长城ATX 300P4 正常工作时7500和339各脚电压!

楼主(2012-04-01):
由于前几天维修一个长城电源,手头没有7500339各脚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数据做对比,后来此电源修复后实测了一下各脚电压,记录下来,以备后用!现发出来,希望没有经验的新手们做一个检测参考!

网友(2014-06-09):
这个资料在总帖、论坛的文章或就有!还算不上原创,而且楼主的资料也有问题,在开机启动时测339的7脚应该是点停重启的

网友(2012-04-01):
        很细心呀,谢谢分享,我修好了电源重来不测的。

网友:
谢谢了,今天还通过你的数据修好了一个长城电源,问题也是带负载就断电。带轻负载没事,带重的就断电。看了你的数据想起来量7500b的电压,发现7500b12脚电压偏高,后来经检查是5vsb的16v1000uf电容有问题。不过我的长城300w的各脚电压还是有误差的。我的7500b待机是13v左右,开机是18多v。

网友:
嗯,我是新手,大家一起进步!我不是很清楚官主原版的这两个IC各脚电压应该是多少,这只是我修好后,测得的电压!

网友:
不知道官方原版给出的电压数据,这个只是我修好后,并且上主板正常工作了,实际测得的电压,可能跟官方的有出入,仅供参考!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谅解。

网友:
谢谢了 呵呵 正需要

网友:
很细心呀,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我正在的资料...

网友:
谢谢,晚上无聊修个电源困惑中,,估计是变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2012-05-06):
KA7500B的资料上12脚额定是35V,我的一个航嘉电源待机测得20V

网友:
所以有一些电源比如多彩,会在12脚与直流供电之间串联上一个小电阻。
比如楼上说的待机电压20V,一般来说,高了,虽然在元件可接受范围之内,但是一些牌子的电源,是会串上一个电阻减低电压,使其范围在12-15V之间

网友(2014-06-13):
下载打印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太感谢了~很需要,

网友:
7500 PDF 顺便发下呗

网友:
感谢分享 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