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2.4支持金十的硬盘吗?

楼主(2012-04-01):
BIOS里面显示6B200P0..怀疑是固件坏了。我只有强盗版的2.4.不知是否支持金10硬盘:具体参数如图

网友:
支持的,还个问题不用吧,直接上机试啊

网友:
没用的,跳过BIOS界面就无法找到硬盘了,容量也不对,200G的硬盘BIOS里面认到是478.8G

网友:
固件有问题,PC3000 2.4的好像不支持的

网友:
接到pci3000上去试一下就知道支不支持了

网友:
6B盘是可以支持的,只是,不知道标签是不是真的。

网友:
嗯。。能支持的,我试过了。谢谢各位

网友:
支持吗?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