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宏基17lcd开机显示大约1分钟就黑屏,断一下电或拔插一下显示器数据线就能显示一会,然后又显示几秒钟。
请问各位老师,是高压板出问题了吗?“
黑屏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高压板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高压 灯管都检查一下

网友:
用同用高压板通用驱动板能正常显示,把原机的高压电源一体板放在另一块屏上也能长时间点亮灯管,
是不是原机的灯管老化,开一会就引起保护,请问如何去保护?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不匹配 可以取消保护来解决

网友:
灯管的问题,通用高压条,有些质量好一点的,遇到灯管问题就可以保持一直亮着,但原配的电源板就受不了了!所以灯管一根一根测试看看,如果发红的,就去掉不接了!

网友:
你仔细看下是不是灯管会有轻微的闪动,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开关按键

网友:
换上灯管好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