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12-04-01):
今天一个长城atx坏了,无待机电压,拆机看一下,保险烧了,还有2n60击穿,旁边的一个zd也坏了,换上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点评):
查下接2N60 S極的電流檢測電阻, 應該也開路了.....

网友:
本电源的长城atx350p4,是辅助电源坏了,看介绍会不会是变压器坏了,现在不知怎么测试。

网友(点评):
變壓器其實壞的情形少見...

网友:
待机电路炸了 最好串灯泡  要地毯式的 检查元件 。否则还炸

网友:
查了2n60各脚g 3V d 310v s 0v会哪里出问题。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急有谁能告诉我并联在945的稳压管,我用了1n4148会导致2n60的s极无电压吗?
那个电压应该在什么范围。

网友:
先要检查初次级电路是否存在短路、漏电的零件再说。2N60是否有IC驱动的?有的话,检查其是否正常?

网友:
2N60栅极和源极之间一般并联一个18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管一般是18V,辅助变压器接高压的初级一般在2欧以上,如果焊下来测得低于1.8欧以下的,基本上是匝间短路,而现在是2N60炸了的话,最好先焊下变压器测量初级正常再搞,免得后面的工夫白做(这是我以前修一个电源的经验教训

网友A:
我已焊下接测量一下高压的初级只有1.1欧。我正找一个换。请问如果保险串一个灯炮,接电源亮一下就灭了,是否正常?

网友:
放了一会儿电容为什么还有电,短接大电容还有火花。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不行。

网友:
白忙活,把两个变压器放在一起,拿错了。又把有问题的那个装上了,重来。

网友A:
还是不行,2n60那个管,我是用7n80b替换的,该换的几乎换了,还是没有待机电压。测源极还是0V。变压器也换了。初级接高压的电阻为5.2欧。不知还有什么地方要修复?请高人指点。

网友:
问题再说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2n60那个管,我是用7n80b替换的,该换的几乎换了,还是没有待机电压。测源极还是0V。变压器也换了 ...

C1815、光耦、TL431、启动电阻这些都查了吗?

网友:
2N60,2.2/1W,39R,IN4148,C1815(C945)、1.5K,1M,光耦等,统统要排查方能通电试机,否则会继续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焊下接测量一下高压的初级只有1.1欧。我正找一个换。请问如果保险串一个灯炮,接电源亮一下就灭了,是否 ...

300V正常了,辅助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有5VSB了。

网友:
这样折腾,值吗

网友A:
测量一下2M电阻,用数字万用表量数字跳很慢,最后停在0.76M。色环是红紫绿金,金色离另外三色比较远。还有1.5R那个测量有48k.对不对呢。

网友(点评):
1.5R就是1.5欧,48K明显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2M电阻,用数字万用表量数字跳很慢,最后停在0.76M。色环是红紫绿金,金色离另外三色比较远。还有1 ...

在路测等于帮电路里的电容充电,最少也要焊下一边的脚来测量才准确,楼主连这种电路检查的常识也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测等于帮电路里的电容充电,最少也要焊下一边的脚来测量才准确,楼主连这种电路检查的常识也不懂吗?

我就是拆下来测量的,这点我清楚,拆下来测量也是慢慢变动。111111111

网友:
长城是有专用集成电路的

网友:
电源是维修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哦

网友:
至少测1.5R不可能会得出48K,正常应该是1.5欧母或以下

网友:
总算可以通电了,5vsb有了,短接绿黑,风扇也转了,测电压5V为5.17V,12V为 11.88V,3.3V为3.42V,为什么只有12V的偏低一点。还待机时有点小声音。有知情麻烦指教。在这先谢谢前面几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2012-05-01):
恭喜楼主,很正常了,11.88V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