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w8440不加电

楼主(2012-04-01):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一查板号nw8440,我问客户什么问题,他说不加电,我说修好大概200元,客户走后插电一测,待机正常,3、3V5V没有,下个
,应该是51120芯片有问题,测供电正常,开启正常,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大家帮帮忙能带换的都换了,不知该怎么办了
芯片

网友:
没代换的 换一样的才行!
反对楼主:
1.0
囗囗囗囗
反对楼主:
我换的就是一样的

网友:
买原型号的啊!好像没发现有代用的

网友:
51120这芯片蛮常见的呀,倒是51125不好找,貌似CQ40的用的是51125
反对楼主:
3.0
囗囗囗囗
反对楼主:
我问的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