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S3G不能关机

楼主(2012-04-01):
GA-P31-S3G 关不了机,换IO无果,换南桥也一样
IO: IT8718F-S HIX
SB:NH82801GB

开机,进系统各功能均正常
刷BIOS无效
关机时测IO的102脚(S3)处没有关机信号过来,103脚有3。3-0V的跳变
换是GB也一样
不知道怎么修了,也找不到相应的电路图,请大伙帮忙

网友:
没必要修了,别修了

网友:
不修你来这维修论坛做什么

网友:
可能是主板断线,

网友:
中间经过了两个三级管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下载来看一下

网友:
经过了两个三级管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呢

网友:
南桥周边的822排阻坏的多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不行喔,经过的几个三极管都换了还一样,测得待机的时候 -SLP_S3,-S4_S5,这两个信号就一直有3。3V,关机时,这两个信号没到3。3-0V的跳变,应该是关机信号没有发过来,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要认真跑下线路了!  对图看!

网友:
我不会,有个思路建议下,从论坛找找关机时序图,然后查查。。

网友:
之前遇到的管不了机  一般都是 IO 跟 SB 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