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问题。求助高人指点

楼主(2012-04-01):
图片为本人的电脑配置图。除此之外配有一对2.1音响,硕美科G927耳机(带USB声卡)。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用主板声卡听歌。就会出现如2图所示的情况。造成的后果就是声音的瞬断。1-3秒。跳动频率不规律。主板换过,BIOS刷过,系统换过。音响拿到别人电脑测试没问题。求大神指点。。。。还有那些可能?
电脑配置

网友:
点那个图标里面设置下就OK了
同意楼主:
5.0
Weidian
同意楼主:
设置一下,禁用【面板插入检测】

网友:
音频线换过了吗

网友:
温度这么猛,疑问?

网友:
买品牌机买的吧

网友:
你那温度真骚啊

网友:
戴尔品牌机?

网友:
你的CPU散热有问题?虽然设置说不超过80°C,但感觉还是离谱。

网友:
音频接口有问题

网友A:
控制面版里设置下就好了!你肯定有前面擦过音频线 后面也有
所以才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温度。。。额。那风扇不行,一直是这个温度。
音频线是和音响连着一起的。肯定么有问题。因为音响接别人电脑么有问题。音频接口应该也不会,。主板换过了。控制面板设置什么。?那个音频管理器好像除了音效,其他啥都不能设置。是我小白了 ?

网友:
不是品牌机。自己装的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 ,把声卡驱动升级下或重新安装下看看,应该是驱动问题 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看样子电脑么救了。都找不出原因。

网友:
i7电脑,这个我也没遇到过,不太清楚啊。

网友B:
设置问题,前置和后置,去设置下

网友:
典型的接触不良

网友:
个人认为是 插头接触不良!~一般来说··没有哪个新组装的机器 上来就IO接口坏的!~试着换下·音频设备的连接线!

网友:
设置里“禁用前面板检测”
4G内存装32位系统??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情况,呵呵,装系统吧~~~~~神马问题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