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WAY 捷波主板 M26GT4V2 F72830SG代换

楼主(2012-04-01):
捷波 M26GT4V2  CPU没供电,主芯片也没供电,主芯片供电控制脚是连F72830SG。这个芯片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可以,应该先查开机信号{:soso__11209849572829076512_3:}

网友:
开机信号,VCC  EN

网友(2012-08-30):
管不管复位的???

网友(2012-10-23):
现在手上也有一块板,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啊?

网友(2014-01-01):
我刚修到一块,不知从何下手,请问高手有代换吗

网友(2014-05-21):
好像此芯片全部EN电压是由桥提供的,听说EN没电是桥问题。

网友A(2014-08-07):
手上有块捷波m26gt,没总线供电,跑线到3脚,测F72830,EN2有1。6V,DRV2是0V,是不是此芯片坏了?

网友(2015-11-23):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块捷波m26gt,没总线供电,跑线到3脚,测F72830,EN2有1。6V,DRV2是0V,是不是此芯片坏了?

似乎这个芯片是个“通例”

网友:
正好,我也刚好发了个这样的帖子,盈通主板,F72830控制桥供电。楼主,有答案了吗?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