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p3升级固件后电脑不识别,不能开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01):
mp3 课mp3升级固件后电脑不识别,不能开机的解决办法.rar
mp3升级固件后电脑不识别,不能开机的解决办法
详细内容在附件里
一、将MP3拆开,看到Flash即可。
二、将MP3用延长线接上USB接口,主要是便于观看。
三、用金属(如钢针、镊子等)的尖端将Flash的第29和第30引脚短路(参见图片,)。短接到电脑认出新硬件为止。
引脚之间距离很短,注意别接错,如果确实接对了,那么电脑可以认出新硬件,但会提示要装驱动(xp操作系统),
会问你是自动搜索还是指定位置找驱动。这时你是否持续短接引脚已无所谓了。由于前面装的升级程序中包含了驱动,
这时你只要选“自动搜索”即可。驱动安装完毕,说明电脑认了MP3。
常用芯片固件升级修复方法 对于刷错固件或固件问题造成不开机或不联机的问题可以用以下短路
FLASH
的方法刷写固件
方法在附件里
不开机
芯片
不识别
解决办法
同意楼主:
5.0
阿亮czl
这个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A(2014-09-19):
好手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