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525 la-4851p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04-01):
      昨天拿到个朋友的笔记本,说不能开机,一看无待机,论坛上找了图纸,因为是业余的,所以花了好多时间,最后把pq11拿掉了,直接123接5678脚,以后不用电池就是了。搞完一看,待机0.08,以为搞定,直接开机,电流到0.94不动了,然后慢慢爬升,一直爬到了1.17,屏幕不亮,风扇也不转,我怕再搞下去要烧,就断了电。这次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刚量了下,开机之后,电压一直在掉,所以稳压源上显示电流在升高。。。

网友:
无待机也不是你那样修的啊 你这样把简单的搞复杂了

网友:
额,好吧。回头再换回去,还是老老实实的找问题,控制脚电压为什么不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