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主板开机跑00,触发正常,无CPU供电,PCIA15复位0V,采用ADP3186蕊片

楼主(2012-04-01):
华硕M2N-E主板开机跑00,触发正常,无CPU供电,PCIA15复位0V。上假负载测得电压如下:
VTT电压:0.96V
VDDA电压:2.5V
PG电压:0V(不正常)
复位电压:0V(不正常)
核心电压:0.0V(不正常)
时钟电压:0V
PCI A14电压:3.3V
PCI A15电压:0V(不正常)
PCI B16时钟:3.3V(偏高)
有谁碰到上来说一下。

网友:
先修好CPU供电,CPU供电都没出来,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A:
这块主板采用的是ADP3186电源供电蕊片,28脚是电压脚有 12V,但是11脚EN没有电压是0V,换了一片全新上去也是一样没有CPU核心供电。

网友B:
考虑下是不是桥虚焊了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下是不是桥虚焊了

他的板是没有VORE,,VTT有了,为什么要看桥呢

网友A:
在论坛里找到了,M2N-E主板的点位图,发现这个ADP3186 11脚电压是由南北桥的172脚发出的,现在不知道NV单桥要发出VCORE_EN电压需要什么条件?有谁知道上来说一下:

网友:
关注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一下桥的各个供电正常不,正常就做个桥看看

网友:
内存,桥供电正常?

网友C:
要发出EN的条件是:桥供电都要正常,内存供电也要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采用的是ADP3186电源供电蕊片,28脚是电压脚有 12V,但是11脚EN没有电压是0V,换了一片全新上去也是 ...

EN 没电压不一定就是芯片坏了,,跑线,,查EN 受控于那些芯片,。,,,,,,跑线了,没图纸只有这样,,,供电都不正常,时钟,,复位,,全部为0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里找到了,M2N-E主板的点位图,发现这个ADP3186 11脚电压是由南北桥的172脚发出的,现在不知道NV单桥 ...

单桥的NV,首先开启CPU供电,,桥必须要收到,电源灰色线,,发出的ATX  PWROK,,,才开始发出CPUVDD_EN 信号,,,,,

给你一个完整的NV上电时序表,      +3.3V_VBAT  RTC_RST  32.768  RTC电路这三个信号只会影响不跑马,,接下来就是+3.3V_DUAL  25M  PWRGD_SB   PWRBTN  SLP_S5  MEM_VLD  SLP_S3 PSON# ATXPWRGD  CPUVDD_EN CPU_VLD  HTVDD_EN  HT _VLD   CPU_PWRGD  CPU_RESRT#
_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发出EN的条件是:桥供电都要正常,内存供电也要OK。

现在测了一下南北桥供电有3个:
第一个:3.3VSB电压正常.
第二个:1.5V电压正常.
第三个:1.2V电压0V,不正常!
现在不知道这个 1.2V电压叫什么电压,它是先出CPU电压在出来,还是它先出来在出CPU电压.

先修电压
你先搞定桥的1.2V供电吧!桥供电没有,CPU供电何来???

网友:
桥问题的多。加焊吧

网友:
感觉是桥虚焊了

网友:
压住桥 再触发 跑马了就是桥虚焊了 如果还是不跑马 跟桥就没多大关系了 (不排除桥已坏)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和你的一样问题的板,重新值球了还不行,买了桥35元焊接上去就OK了!!!!!

网友:
是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单桥,直接焊

网友:
没资料,看不懂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供电不正常怎么有复位啊?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AMD的像这样的故障,一般三个步骤后基本上都好了。1换核心供电芯片。ISL6312。ISL6566。2加旱桥。特别是单桥的。三是刷BIOS。

网友:
套路完全乱了,供电都不正常你去量时钟,复位有何意义,还量了3VSB?

网友:
桥虚焊的多

网友(2015-09-22):
加焊桥有可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