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充电模块CH9I贴片问题

楼主(2012-04-01):
DELLPP41L 充电器插上就胡臭  曾经拿过一台DELL的机器去售后 保修 经过DELL售后的拆机检测 说是山寨电源引起充电模块上的什么什么烧掉了,现在这台也是此问题可惜已经过保了, 自己动手拆开看了,和拿去保修过的那台烧的地方一样仔细看了下上面的芯片是CH9I-B14A 但是此贴片不知道叫什么东西,把此型号发到淘宝上去卖贴片的商家的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贴片,现在我把图片发上来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贴片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我家里很多笔记本的料板,

网友:
在线等啊   知道的老师傅出来解答啊

网友:
老师傅这个点都在忙着修机器赚钱

网友:
稳压二级管  有一头是接地的

网友:
郁闷了 我把这型号报给淘宝卖贴片的商家 他们的说不知道这个型号是什么

网友:
..要是稳压二极管的话有没有都行呀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找图纸看不更快些

网友:
可是我拆掉以后就不通电了

网友:
DELL  PP41L  充电接口那一块板

网友:
是一个二极管吧,在电源接口附近吧,用表打一下看看就是啦,不行从废板上换一个上去看看,可能后级有问题,这个管子好像是用来保护的,防止电源正负搞错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同样的问题也是烧的这个东西,还好在保修内 售后那边换了一块,不幸的是这台过保了,这个CH9I用别的什么可以贴换,料板上的找了 没有一样的啊

网友:
你把照片下方再多拍一部分,从板上能显示它的位号,就可知道是哪类元件。这可缩小查找范围 - - -